[其他]
HPP 32H2700(TP.V56C.PB818) 程序

楼主(2017-07-17):
离线读取,放心下载读写!图片太大无法上传,配屏为V315B5-P01 50W2,主芯片型号为TSUV56RJUL-Z1。

HPP 32H2700(TP.V56C.PB818) MX25L3205.rar

2.45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最近修了个液晶,换主板后亮一会有声音没画面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修了个液晶,换主板后亮一会有声音没画面怎么回事

没画面的时候背光亮吗?有背光的话看看是不是接的HDMI线有问题。如果没有背光,就检查背光控制与驱动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画面的时候背光亮吗?有背光的话看看是不是接的HDMI线有问题。如果没有背光,就检查背光控制与驱动电路 ...

没有背光,之前是开一会再开就不能开机,换了主板就成这样了

网友(2018-01-25):
你好,我需要下载该软件?什么时候能下载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