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进水不触发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7-07-17):
机器型号:  A1466
版号      820-3437-B
故障      进水

处理完进水的地方  ,接可调  待机0.01    小灯不亮 不自动触发  测
公共点正常    3.42V  正常      TPS51980A  3.3V  电感L7560  没电压   L7520 5V 电压也没有     测VIN主供电 正常   P5VP3V3_VREG3这个电压 3.3正常
      当时走了弯路  测了大半天(当时光怀疑进水的地方)  最后测得 12PIN   SMC_PM_G2_EN  开启没有
经查看图纸 信号来自  U5000  EC

EC条件1.供电测 L5001 3.3V 正常
         2. SMC_BC_ACOK  R5187 3.3V 正常(由供电芯片6259发出)
         3.SMC_LID   3.3v正常 R5171
         4.SMC_RESET_L  3.3V正常  R5100
         5.  晶振   谐振电容 没接示波器  目测没进水  暂判定正常
           打对地阻值700
      苹果电路第一次研究  查了好多论坛资料  最经典的是黄鑫船老师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苹果A1466 CPU芯片组时序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 很全面
正常来说 EC  条件满足   收到充电芯片6259发出的 SMC_BC_ACOK信号后就会发出SMC_PM_G2_EN   51980A
判定 EC 坏   由于手上没料板   从网上发的
换上成功亮机 适配器的灯也亮了    这个EC带程序  我是从820-3437-A 上拆的 通用
本人对于苹果电路也不是太懂  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
EC可能没有坏。只是进水有点漏电。重植球也许也会好的

网友A:
进水的EC先重新置球  ,很少烧坏的,,这EC只能坏板拆 好几十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EC先重新置球  ,很少烧坏的,,这EC只能坏板拆 好几十一个呢

苹果修的少   第一次订料板    学习了   那我吧这个EC 留好  下次备用    顺便订了个钢网   不能一个个摆上去吧   这个 用修手机用的锡浆行么植球

网友:
苹果修的少   第一次订料板

网友:
苹果的保护电路设计的比SONY都还要到位。不得不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EC先重新置球  ,很少烧坏的,,这EC只能坏板拆 好几十一个呢

没事给客户报价1000    花点成本也舍得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给客户报价1000    花点成本也舍得哈

看到这个     我竟无言以对       拐杖都不扶了     就服你

网友:
EC没办法写呀,一般都是买料板拆件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元这些主板维修

网友:
不错不错··搞定就OK ``手工也过关·坐等收1000块·

网友:
苹果机器是应该高收点价格,现在就修苹果可以赚点钱了,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苹果确实EC坏的少,一般EC虚汗值球就可以,但EC出问题也会引起其他故障多。

网友:
ec芯片进水也是很容易坏的,进水的ec多测测其他功能

网友:
楼主修苹果笔记本多吗?不错,思路很好!

网友:
厉害  学习 我还有个苹果不稳定呢

网友:
修好苹果的都是大师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器,都是进水地方的问题。不过苹果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不好搞,之前都是网上订拆机的,但是一般没有搞定过还是楼主技术牛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高手,一般我都是交换主板

网友:
楼主厉害 ,苹果也能修,学习了,下次遇到了,也先试试手

网友:
EC可能丛植一下就能好 苹果的ec耐操的很

网友C:
现在好多EC带程序,买芯片又贵,维修真难做呀
寒风2015
确实,关键是买回来可能还是坏的,悲剧了、
详情

网友:
楼主像你学习。图纸下载的?

网友:
EC可能没有坏

网友:
这板修的少哦,苹果进水不怎么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EC带程序,买芯片又贵,维修真难做呀
确实,关键是买回来可能还是坏的,悲剧了、

网友:
楼主我们这边苹果报价500,你能报1000,这就是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