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55-RL主板有时跑乱,码有时不跑码

楼主(2017-07-17):
最近几天老是来不跑码的板,今天又来一块不跑码主板,梅捷FM1主板,先触发开机正常,强制关机关不了,断电,插诊断卡,不跑码,再试,能跑码了,一下跑D7,一下跑AB,测CPU核心供电1.1V,北桥测供电1.5V,内存供电1.5V,供电基本正常。断电,插假负载测时钟,PCI槽B16脚待机有3.3V,点开机,有1.6V,马上就掉0V,测A15脚没复位信号,点强制关机关不了。再断电,开机,这次跑码正常,亮机,不到两分钟黑屏,死机,故障依旧。。。。此板是南北桥显卡芯片做一起的,没IO芯片,完全没思路,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迷津!

网友:
加焊桥试试看。好像是桥不稳定的样子。

网友:
估计应该是桥虚焊了,单桥发热量大,很容易就虚焊了。

网友:
这样看起来是桥虚焊了不稳定,加焊一下桥

网友:
死机不走代码的时候,查查各处的电压是个什么情况,时钟复位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加焊桥试了没,我也有一块,乱跑吗,不知怎么处理好了

网友A:
加焊桥ok ,还有一点不要把好板修坏了,有的CPU没有显卡,插到极集显位置是不显示的,要插独立显卡才显示,不要老是不显示而修主板

网友:
大师级别啊  但是凡事都  学习了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桥ok ,还有一点不要把好板修坏了,有的CPU没有显卡,插到极集显位置是不显示的,要插独立显卡才显示, ...

因为没有BGA,所以没有动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