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50 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17):
  客户送修一台DELL N4050机子,据客户描述是很久没用开不了机,插稳压源大短路,拆机如图1.板有大面积进水而且电池充电电路烧糊,只能拆下芯片用手术刀一点一点挖进去了。图2,3,4.  越挖越大查了电路图把线路重新驳接一下试机,没有待机3.3V 5V。测试了51125A的外围条件正常,更换IC(换的是51125)后故障依旧。刚好手上有块一样的板子拆了个51125A装上去,试机3.3 5V电压出来了。难道是不能替换??还是说我的芯片是坏的。客人催的急先装上试机了。等下次有机会再解决这个疑问。上亮机图5,6。

网友:
过瘾。。。 挖洞能修好也不错了哈

网友:
厉害,这种机器也能修。这样我都叫客户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进水太严重的,如果是同行拿过来一般不修。

网友:
楼主这板子烧得挺厉害的,都挖了那么深,能修好这板子技术挺厉害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是充电电路,里面没的信号线,不怕。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种都能修好,我拿着直接懵逼了

网友:
哇塞  这的大个洞都能修好,这板子一般放弃了

网友:
楼主牛逼   刷一波弹幕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就是 传说中的刮骨疗伤  技术NX

网友:
这种局部电路的故障  刮骨还有的修   你要是下面桥这块电路故障   能刮好   那真的是无敌了。

网友:
进水太严重的,同行拿过来一般不修,报不上价还特别浪费时间

网友:
厉害,这种机器也能修,不过感觉稳定性就不一定了

网友:
不是关键电路能修起来还好,就怕以后不稳定

网友:
你的还不错,就烧了主板,我的大面积进水主板修出来,CPU也是坏的,3代I5的U,坑呀

网友:
烧的那么厉害也能搞定 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这种都是捡钱的机器,怎么引起短路的啊

网友:
刮骨疗伤啊,牛,要是我早发起了,这么严重

网友:
直接客户的还是可以修修 同行就没什么利润

网友:
奇葩的短路问题 这机器一般不容易出别的问题

网友:
大短的机器好修啊。。都是捡钱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