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两修进水HP 8540P

楼主(2017-07-17):
    客户送修HP 8540P ,拆机发现是进水腐蚀,清理后测试不触发,

3.3V 5V 的电压没出来,进水的地方刚好在这个地方。再次清理之后测机发现是PR308一头腐蚀更换后电压出来,试机OK。装机试了两天正常。第三天又开不了机了。有点晕了,只能重新拆开测试,进水的地方重新测试了一遍,发现键盘下面的一个电感腐蚀19V电压过来变成了16V,测了下电感阻值变大。更换后正常。进水的机子还是要细心处理干净,要不二次返修好麻烦呀。

网友:
louzhu厉害了,佩服啊,进水机是又爱又恨

网友:
这种主板换主板稳定吧,这样应该不稳定,到时候客户老是过来,就麻烦,

网友:
学习了   二休  一般不碰               麻烦事多

网友:
看图片腐蚀很严重了哦,期待运气好,不再返修。

网友:
进水的确实不太好搞,需要很细心

网友A:
还是修苹果来钱快 我们这装个系统200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修苹果来钱快 我们这装个系统200起

    这个钱也太好赚了吧,装个系统200起。

网友:
前几天遇到几台泡水的机子都没接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楼主够细心细心   的

网友:
这个修得确实很不错,不能加分,就夸一下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运气好就捡钱,运气不好 搞的头大

网友:
进水机子真的是花时间去测试,不然分分钟死给你看

网友:
进水的机子必须要处理好,发黑电阻电容全换,还要看有没有断点的,不然小毛病特别多

网友:
修进水机就是需要细心观察  一般都能解决大部分

网友(2017-08-16):
louzhu厉害了          看来细心还是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