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5c(51225)5V偏低求助

楼主(2017-07-17):
换了几个1225奇奇怪怪的~有的能亮 4.5v 掉电 有的待机偏高 有的待机0.06 触发掉电 有的待机0.1 芯片也不发烫。排除后级。管子换了 自举正常。反馈表笔一搭 待机全没  搞不明白了

网友:
你查下反馈吧   估计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下滤波电容,不行的话再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反馈问题吧,不然就是滤波电容问题,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一下还是更好的

网友:
什么机器上的,装个拆机的看看,51225也能用

网友:
有时候运气不好 什么奇葩的问题都可能会遇到  你先查下反馈电路的分压电阻 阻值正确不

网友:
反馈的电压阻值量一下 缺点呀短路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