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UEFI+GPT下激活Win7

楼主(2017-07-17):
更新:制作了一键激活工具,应该可以激活64位Win7家庭普通版/家庭高级版/专业版/旗舰版。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都是什么玩意?晕晕乎乎

网友A:
搞的太复杂了,用程序把激活程序从win7中直接移除,一了百了,干干净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的太复杂了,用程序把激活程序从win7中直接移除,一了百了,干干净净

这实际上是“假激活”,需要干掉Windows文件保护,打补丁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实际上是“假激活”,需要干掉Windows文件保护,打补丁也可能出问题。

不用再打补丁了,没必要.关键几个补丁打了就是了,它不影响激活.自己用的机器是改bios激活的....

网友A:
况且你这种激活方式一样会受ms的控制,补丁检测到一样会变成d版....半斤8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况且你这种激活方式一样会受ms的控制,补丁检测到一样会变成d版....半斤8两...

一样可能被检测是没错……不过只要不针对性检测就没事。
补丁总是层出不穷的,因为软件总是会被发现新的bug甚至漏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样可能被检测是没错……不过只要不针对性检测就没事。
补丁总是层出不穷的,因为软件总是会被发现新的 ...

所以还是直接硬改bios安全,它不能把以前的oem机器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还是直接硬改bios安全,它不能把以前的oem机器封死....

是的,我自己就是刷BIOS改了SLIC……不过也只能给自己的机器这么搞。脑补一下,自己刷BIOS估计也是有破绽的,比如有些零售主板很显然不会有SLIC,所以微软那边应该可以搞个白名单或或黑名单,不过也许搞这个太麻烦,微软也懒得搞(更何况Win7再过几年都停止支持了),自己刷BIOS的就随他去了……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吧   ,看着好繁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吧   ,看着好繁琐呀

可以找来宏碁的OEM证书和密钥,然后搞一个批处理,或者RAR自解压,这样就可以一键完成了。
不过这个激活方法还有点问题……
更何况Win7在新平台上已经被抛弃了,所以这个办法可能只有怀旧折腾价值了吧。

网友:
怎么感觉那么麻烦呢 之前百度到了一个bat吧 一键搞定啊 哈哈

网友:
所以还是直接硬改bios安全,它不能把以前的oem机器封死....

是的,我自己就是刷BIOS改了SLIC……不过也只能给自己的机器这么搞。脑补一下,自己刷BIOS估计也是有破绽的,比如有些零售主板很显然不会有SLIC,所以微软那边应该可以搞个白名单或或黑名单,不过也许搞这个太麻烦,微软也懒得搞(更何况Win7再过几年都停止支持了),自己刷BIOS的就随他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吧   ,看着好繁琐呀

搞成一键的了……就是最low逼的RAR自解压+bat。
虚拟机测试成功,可以激活EFI下的Win7。
现在只能支持64位。不过多数机器都是64位EFI。
32位EFI只在一些平板上有吧,谁想搞,自己去Github上下载代码编译一个吧……

网友D: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我的哥............................

很多年前的东西。
我觉得没普及是有原因的,就像MyDigitalLife论坛原帖641楼说的一样,多数UEFI BIOS都有蛋疼的Bug,操作UEFI NVRAM里的启动顺序是极其蛋疼的,修改无效、产生重复条目等等都是家常便饭。尤其是联想和HP,我自己就见过用了WindSLIC就不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