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07-17):
刚修的一块华硕板子,型号是H61M-E REV2.02,
故障是挡代码22。插上内存依旧滴滴滴的叫。总之先刷个BIOS吧。上官网下载一个BIOS刷了后故障依旧。。那就接着查各类条件,内存供电1.5V正常,内存120脚VTT_DDR有0.75V供电正常,236脚SPD供电3.3V正常,238脚S_SMBDATA_MAIN 3.3V正常。118脚S_SMBCLK_MAIN 3.3V正常。接着查这两个信号有没有发往桥那边。打开点位图查得与上边的SQ19三极管和一个272排阻相连。
这两个信号经过SQ19和SQ21三极管由旁边272排阻发出的控制信号分别给G级转换得到信号发往给桥。量的SQ19和SQ21管子的D级均有3.3V,
打阻值也有600多没断线。更换该管子问题依旧。索性把旁边272排阻也一起更换,
故障解决。亮图。

网友A:
好神奇,厉害了我的哥,我都看的莫名其妙

网友B:
你这修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好的啊....

网友:
华硕机器真难修,赞一个。同志尚须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修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好的啊....

一般这类问题更换相关信号的排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神奇,厉害了我的哥,我都看的莫名其妙

。。。。。。。。。。。。这是在夸我还是在贬我呢

网友C:
楼主。修好以后。有没有回头测下。那个电阻是什么情况。

网友D:
搞了半天,排阻坏了,这种故障还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以后。有没有回头测下。那个电阻是什么情况。

另一端是3.3V待机电压。一端是信号,3.3V给控制信号电压,到SQ19和SQ21的G级提供电压,SQ19和SQ21直接导通发给桥信号,又或者该排阻某一个信号没有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了半天,排阻坏了,这种故障还是不好修

也有可能坏管子,坏芯片。总之都是一步一步测出来的结果。

网友:
打下波形不就好啦

网友E:
写帖子太过马虎,是236脚好不,这样会对小白产生歧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帖子太过马虎,是236脚好不,这样会对小白产生歧义。

已重新编辑,打字打太快了没回头检查,见谅见谅。。。。

网友:
smbclk和smbdata报内存一般我都是打对地值,如果有问题基本对地值相差20以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种大排阻一般都不会怀疑的,居然被楼主给杀掉,修得不错

网友F:
不得不再次夸奖一下楼主好样的,我今天遇到这主板也是内存报警,居然也是这个排阻坏了,这个故障应该是这主板的通病了,大家多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得不再次夸奖一下楼主好样的,我今天遇到这主板也是内存报警,居然也是这个排阻坏了,这个故障应该是这主 ...

发这帖子出来主要也是方便各位少走弯路。。。

网友G:
不测量下那个信号不正常直接换的啊 是经验见修多了么

网友H:
到底是236脚连接的排阻有问题,还是118和238脚连接的排阻有问题,后面被隐藏,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测量下那个信号不正常直接换的啊 是经验见修多了么

反正两个信号都是同一个排阻上面,就算查出哪一个,更换了也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到底是236脚连接的排阻有问题,还是118和238脚连接的排阻有问题,后面被隐藏,看不到

118和238.。。。。。。。。。。。。。。。

网友:
你这修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好的,那个272是什么作用

网友I:
我现在遇到一个 排阻 和这个三极极都换了,电压也有,但还是跑20 报警,BIOS 刷过 依旧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的也是这个板子 SMBCLK没电压 也是272排阻坏了导致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遇到一个 排阻 和这个三极极都换了,电压也有,但还是跑20 报警,BIOS 刷过 依旧

查下其余条件正不正常,1.5V供电有没有,换一条内存试试,没办法了就去焊下桥

网友:
应该是电阻阻值变了 华硕有时遇到过

网友:
高手啊,这个故障都给你找到了,值得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下其余条件正不正常,1.5V供电有没有,换一条内存试试,没办法了就去焊下桥

修好了,果然是其中一关管要问题,导出的电压为3.41 一个为3.38V 无意中在其旁边还有一个一样的,兑换过来 ,,却变回3.8V了。。。果然亮机了。。。。

网友:
查信号过程中如果连到排阻,很多都是排阻有问题 特别是asus

网友:
估计楼主一直在怀疑华硕排阻引起的故障了,

网友(2017-10-02):
确实有用,少走了吧u少弯路。我的故障时内存发烫,不停报警,换了条子也不行,排阻和内存都坏了

网友:
换了排阻就OK了!少走了不少弯路,差点去做桥了,我觉得维修尽量从简单的方面下手,免得把故障扩大,不赞同动不动就去做什么桥啊什么的,

网友:
老司机,工作效率高,超级赞,支持一下!

网友:
修得少,还没有更换过排阻,看到这样的好帖子学到了不少啊,谢谢

网友:
有时候修机子也要一点点的运气!!

网友(2017-11-01):
修得不错!据说华硕H61里边还真有272排阻这个通病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好贴进来学习一下 好贴进来学习一下 好贴进来学习一下 好贴

网友:
反正两个信号都是同一个排阻上面,就算查出哪一个,更换了也一样的。

网友:
到底是236脚连接的排阻有问题,还是118和238脚连接的排阻有问题,

网友:
不测量下那个信号不正常直接换的啊

网友:
华硕的排阻··真的很爱坏啊

网友:
华硕真心难修   厉害我的哥..........

网友:
怎么还的什么原因啊  没看懂啊

网友:
我的这个 跑到4F就一直循环 到4F就循环 帖子里的方法都试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