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m-p33cpu没有电压

楼主(2017-07-17):
V星h81m-p33开机转下停,测试发现cpu没有电压 。测试电源ic旁边703不正常 更换3颗k702。上电测试cpu正常 。亮机

网友:
啥意思,没有图纸嘛

网友:
三级管?能说清楚一点么?图纸上个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缺EN导致不出CPU供电吧

网友:
应该是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累故障,V星小6脚双MOS管或者双三极管组合十分爱坏。

网友(2017-09-29):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都直接拆了 不装

网友:
拆了三个三极管,就好了,那个六脚没坏吧,没电压是EN不正常

网友:
没有图纸只有靠经验,现在板子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