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笔记本换平后,亮度无法调节

楼主(2017-07-17):
求助
笔记本
换平后,亮度无法调节
笔记本

网友:
如果是一样牌子的屏,就把码片对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刷下码片程序

网友:
重新插一下连接主板的屏线 , 在不行的话刷下码片程序

网友:
什么牌子的笔记本 一般只有戴尔 要刷码片

网友:
有时候和系统也有关系,可以从做系统试试

网友:
不是一样的屏 或者屏码片不一样都可能 刷下码片试试

网友:
有没有详细刷码片的教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