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0XY1MB6E0 REV:E待机正常,开机到0.012A,然后跳到0.085

楼主(2017-07-17):
求助:DA0XY1MB6E0 REV:E待机正常,开机到0.012A,然后跳到0.085,有时候跳到0.3几,感觉想短路一样,测对地阻值又没有发现那里短路,拆掉CPU,在待机情况下测CPU电感有0.05V的电压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要按广达的时序来查二级转换电压吧

网友:
看下广达的通病+15   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多了解下广达的时序,不上电的还是好修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电流来看CPU电压应该是没有的 你看看其他电压出没或者查一些二级电压

网友:
这个电流cpu 都没过  看下时序找找供电吧 可能缺电压

网友A:
已解决,最终还是刷BIOS搞定,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池不充电,插适配器电池显示放电中。。

网友:
呵呵  二级转换电压没有出吧   示波器打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最终还是刷BIOS搞定,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电池不充电,插适配器电池显示放电中。。

电池不能充电也解决,测AC_IN有1.2V不正常,换电源接口旁边的104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