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小白之不触发

楼主(2017-07-17):
隔离不过   待机没有    EC条件缺少都会引起不触发

不过隔离
量隔离管  放电管有没有击穿
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以上条件正常
查充电芯片
VCC脚     19V
ACDET     2.6V
如果这两个条件脚正常一般更换充电芯片后会好

不出待机3V  5V
先量3V   5V电感是否短路  3V   5V线性是否短路(一般3V线性短路时EC挂了     5V线性短路都是些小电容)   如果短路用3V电压烧机手摸看哪里发烫

不短路查待机芯片
VCC脚     19V
EN1          3.3V
EN2          3.3V

以上条件正常换芯片(一般我不会先换芯片   会用示波器看上管G级波形有没有波    有波证明芯片工作了     不输出原因有两个    滤波不良和欠压保护    )       换完芯片不行就更换3V   5V有极性滤波电容

EC条件
供电            3.3V
时钟     用示波器看    现在新一点的板子都内置时钟
ECRST        3.3V
ACIN           3.3V      部分图纸标ACOK     充电芯片发给EC     通知EC适配器接入
LID               3.3V   休眠信号当屏幕盖上这个电压会变为低电平     如果想触发这个电压必须为高
开关电压     3.3V     如果一直为0V就要考虑断线   被其他元器件拉低    或者EC本身损坏
以上条件都正常就刷个BIOS

网友A:
比较基础的触发条件

网友B:
我现在还略懂一点图纸,   不能说是一目了然,慢慢学吧

网友C:
这个对小白还是很有用处的   加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较基础的触发条件

你这个大神路过就好了    都是些粗浅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还略懂一点图纸,   不能说是一目了然,慢慢学吧

电路基础分析会不会   如果会那么就记时序    时序摸清楚了    焊工练好       然后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对小白还是很有用处的   加分了

谢谢加分   都是些基础    还有些复杂的判断没写出来

网友E:
还有桥的待机条件没有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桥的待机条件没有写吧

关于南桥的下个帖子发       南桥要讲的多     要讲细一点不然会搞混信号

网友F:
如果每修这一片主板都按照这个流程走一下的话 会少走很多弯路。但平时量大的话 一般都是经验维修。

网友:
一起学的时候都没见有那么好的分享 现在待机EC的待机条件都出来完了  呵呵呵

网友:
楼主好人呀,希望以后能给小白多分享个人的维修经验和基础维修思路,感谢  !!

网友:
楼主有心了,对小白还是有用的,路过,看一看

网友:
楼主    好人     发福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大神路过就好了    都是些粗浅功夫

路过 也会加分的哦

网友:
总结的不错,思绪又从脑子里面过了一片。。加分支持。。。

网友:
加分了,很好的维修思路,现在还再学习,要多积累这种经验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每天进步一点。期待桥的帖子~~~

网友:
良心维友   小白py的对象哈哈哈  不过谢谢了

网友:
太好了,对于我们这些菜鸟小白来说,真实珍贵无比啊,我想看你的其他帖子,怎么弄,刚接触这个不久,希望多学习,我想看你的其他帖子,怎么弄,求回复!

网友:
还是修苹果来钱快 我们这装个系统200起

网友:
不错值得小白学习谢谢了。收藏了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学习的

网友:
有用  加分

网友G:
谁都是从小白过来的,慢慢成就高手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每修这一片主板都按照这个流程走一下的话 会少走很多弯路。但平时量大的话 一般都是经验维修。

其实是啊     上次有台长城的笔记本        我先打EC给南桥的开关信号       有跳变以为EC条件都正常    就不管了     量桥的条件又正常       就换桥了     换了还是没好      就从头开始查     发现ACIN为低       最后换充电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谁都是从小白过来的,慢慢成就高手之路

每个专业的人士都有个不专业的开始       我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