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H61R-MB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17):
今晚接到同行一块戴尔原装板。型号MIH61R-MB REVA00.
故障是不触发。量RTC电路有2.8V,待机电压3.3V正常,接着上论坛找下图纸。刚好搜到有帖子说这板子有通病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619-1-1.html
Q57和Q61这两个管子,量得Q57和Q61这两个管子SG级均有3.3V和5V,但D级均无电压。 (借用一下图片)
有的拆网卡就好了,顺手先拆了网卡,还是没出电压。在更换这两个管子,问题依旧。。。
还是按照时序来吧。量晶振有0.7的压差。用示波器量了下竟无起振。立马更换了晶振和电容问题依旧,二话不说立马上焊台。故障解决。。

网友A:
看上图纸一目了然  啥问题都OK啦

网友B:
呵呵,晶振出问题了,有示波器就好测,万用表碰一下触发的话,也是晶振坏

网友C:
是RTC电路上的晶体吧,楼主在不,解答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晶振出问题了,有示波器就好测,万用表碰一下触发的话,也是晶振坏

不一定    桥居多

网友:
桥虚焊了?

网友D:
最后是加焊桥解决,桥虚焊了?

网友E:
这就是示波器的魅力,如果没有示波器,光凭普通万用表,很难判断32.768K晶振到底是好还是坏。当然也不排除老手会把它换了再说。

网友:
迅维上还是有好多大神啊,膜拜

网友F:
不触发是桥的问题吧,加焊怕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图纸一目了然  啥问题都OK啦

没图纸啊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晶振出问题了,有示波器就好测,万用表碰一下触发的话,也是晶振坏

亲,不是晶振坏,是桥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RTC电路上的晶体吧,楼主在不,解答一下啊

是桥内部的振荡器坏了。。。。。。。。。。。。不是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是加焊桥解决,桥虚焊了?

是的,桥虚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示波器的魅力,如果没有示波器,光凭普通万用表,很难判断32.768K晶振到底是好还是坏。当然也不排除 ...

是的,有压差不代表有起振给桥。。时钟也是一样,有电压不代表有起振。以前不用示波器查耽搁了很多时间,而且乱修还修出很多小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触发是桥的问题吧,加焊怕用不了多久。

也是要看运气的,有些用得一两年都有,能顶一个半月就可以了。。。。

网友H:
我都没看懂,你说上BGA我就懂了,,我以为用烙铁呢,,哈哈

网友I:
H61的桥发热大,而这种原装板好多都是没有散热片的,损坏也是必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没看懂,你说上BGA我就懂了,,我以为用烙铁呢,,哈哈

千言万语总归一句话就是桥坏了。。。。。这板子的两个管子电压不正常有很多种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I:
H61的桥发热大,而这种原装板好多都是没有散热片的,损坏也是必然。

的确,桥上没有散热架。。。我自己还给他组装上了一个。、

网友:
桥坏了,造成主板不触发,楼主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有压差不代表有起振给桥。。时钟也是一样,有电压不代表有起振。以前不用示波器查耽搁了很多时间, ...

是的,起震肯定会有压差,但有压差不一定起震。

网友J:
不通电 我都是直接先测开关供电 在测晶振,用手摸一摸晶振,有时候就能触发,判断到问题了!

网友:
H61的很多都桥虚汗。。。不过二三线的一样都是CPU供电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通电 我都是直接先测开关供电 在测晶振,用手摸一摸晶振,有时候就能触发,判断到问题了!

更换晶振故障依旧就锁定桥了。八九不离十

网友:
谢谢分享,这板子我经常修到看到你发的以后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