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之PC2202-HM65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18):
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块大短路一体机主板,说自己贴片19V的电容和MOS都换过,还是大短路,放这里就走了

仔细查看了一下,这位仁兄把CPU附近的贴片电容和MOS管都换了遍,DC口后面两个的MOS管也换过了
还有待机芯片附近的贴片电容也都换了,可是万用表一量DC口后面的Q34就是三端都是通的,奇怪了,
是同行换了一个坏的吗?找了一个管子换掉Q34,用表量了一下CPU附近19V贴片电容,还是短路的,那就
跳过隔保烧鸡试试,烧鸡全板冰冰凉凉,烧鸡线烫的要死,直接对地了

既然同行贴片电容都换过试过,那就不拆贴片电容和MOS管了,拆掉16V的固态电容试试
一拆一个准,下图CE6电容拆了不大短了,插电待机0.075,3v 5V待机都有了

暗自窃喜,就换了一个管了和固态电容没费什么力气真是赚到了,因为同行没带开机排线上来
所以就打电话让同行来取,同行也很吃惊这么快就好了,不过拿下去没多久,同行就把主板
拿上来说能通电了,但掉电,马上插上电源,按开机键,电流到0.5左右秒掉,待机电流0.075,摸5V
待机电感微微发热,这个主板搜遍迅维也没这个图纸,慢慢查吧,5V电感发热,3V没事,待机
芯片是UP1586P,查了一下芯片脚位,似乎一切正常,没有UP1586P芯片,不然就换掉这个待机
芯片了,19V短路,后级待机又有问题应该不太可能,是不是同行什么地方搞到了,仔仔细细的
观察了一边主板,除了这里有很多松香,其他地方没动过

这是个RT8105芯片

量了一下脚位发现敌情,7脚对地了,拆掉芯片,卧擦,芯片装反了,装反了,装反了
真是无语了,同行拆过这个芯片,装回去时竟然装反了,重新把芯片装好,7脚不对地了
触发电流一路欢快的跑到1.5几,亮机了

下面主要说说X宝上回收板载CPU的,这个机器就是拆机重植焊脚的CPU

这些回收板载CPU的都是重植后加上转接板当新的卖给贪便宜的客户

附上这个一体机BIOS PC2202-HM65 1.1

网友A:
X宝上卖这个CPU的 都会标注BGA转PGA 人家也不会当新的卖给你。这个就是贪便宜才买的。时间久了会坏的。不耐搞。话说这个主板也是个山寨货。这是一体机?笔记本的话 就没有见过这个主板。

网友:
仔细看了下前面。确实是一体机主板。不过这个主板做工也真够省的,赛格打样出来的估计。电路板不知道有没有用到4层,估计困难。杂牌一体机,或者是山寨一体机。前两年一体机很火爆,用这种CPU很正常,一个CPU好几十的差价。

网友:
这是山寨一体机的主板我手上也有一片这板的板是坏的 CPU也是bga转pga耐且还是3代的i7 cpu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确实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宝上卖这个CPU的 都会标注BGA转PGA 人家也不会当新的卖给你。这个就是贪便宜才买的。时间久了会坏的。不耐 ...

我修到的很多山寨一体机里面都是这种CPU,卖家应该没说是BGA转PGA的CPU吧,就算说了,一般的买家哪懂这种,最多用CPU-Z测试是那种CPU

网友C:
待机0.075明显待机偏高  你也敢交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0.075明显待机偏高  你也敢交差

同行的主板,本身拿来就让修大短,没带其他配件,连开关排线也没有,返修时才把CPU,散热器,开关排线带上的,没图纸,不然我也会开机试试,再说同行就在我们楼下,所以就算有问题来回也没几分钟

网友D:
已加分,山寨机是找不到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加分,山寨机是找不到图纸的。

发帖不易,加分是对发帖人的一种鼓励,是美德,谢谢

网友:
楼主   牛逼了    献上我的膝盖..........................

网友:
楼主 牛逼了  献上我的坐垫。。。。。。。。。。。

网友:
大短路的应该好修吧

网友:
慢慢烧不出来的,最怕板层短路。。。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
你这个同行是卖电脑的吗。芯片也能焊反。

网友:
就这样坑就对了        垃圾cpu

网友:
这芯片还能焊反 你这个同行也是厉害了

网友:
这个垃圾cpu毁主板  固态电容大短路也是够呛

网友:
楼主强啊。。别人修过的是难修。。。。不过不错

网友:
这种带有明显山寨风味的主板啊,山寨风味的cp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的很多山寨一体机里面都是这种CPU,卖家应该没说是BGA转PGA的CPU吧,就算说了,一般的买家哪懂这种 ...

淘宝直接搜索BGA转PGA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看看人家卖家有没有和你明说.这是批量装机的时候,人家买的CPU,一个CPU差价几十 反正装进去 有保修 你自己又拆不了,鲁大师检测也实实在在是这个CPU,不影响使用.最主要的是这种CPU时间用久了很容易蓝屏和断针.因为针脚使用材料不一样.

网友:
楼主厉害,实在佩服,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网友:
这种cpu和原装的那种cpu相差多钱呢

网友:
便宜本本上大把  这种货。。。。

网友:
山寨笔记本吧。。。。。。。。。。。。。

网友:
看见那种转接CPU就一阵恶心 唉 无良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说怎么找不到你说的那个16v固态电容,也不圈下。。。。

图片上编号还是能看得见的,图片红圈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CPU遇到一个坏一个 有一次把坏的加热用咯几天又坏咯 CPU发热大 估计都是虚汗

这种CPU我已经遇到好多个坏的了,很多都是空焊引起的,因为他们做这些CPU的都用有铅的代替无铅的,下面的针脚也是用很差的材料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