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M5A78L-MLX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18):
离开基地差不多快一年了。学的笔记本回家却开了手机店 。这几天天热  电脑坏的也多  平时自己修电脑就万用表一个  螺丝刀一把   U盘一个  橡皮一块。   看下菜鸟维修过程吧。

接电源开机, 触发无显示 。    心想擦下内存就好了。开盖拔内存,还是不显示 ;又换下自己内存 ,还是一个样 。没办法万用表上,复位没有  PCIE A13 A14 0.45V
cpu无电压  内存也无电压。拆机打值,没什么问题。
既然CPU没电压  首先看供电芯片,查得EN 0V    然后查下点位图由内存1.5V控制。接着又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  RT8120D  1 5脚电压正常  其它脚都0V 。乐了,找料板没有RT8120D  却有一个RT8120B  换之。内存电压正常,CPU电压也有了,复位也出来——桥供电也正常,还是不显示。没办法,只有拿出珍藏已久的TL460      不跑码,不过复位灯一闪一闪,估计复位有问题。但万用表显示3.3V  点位图不好看,搜了下论坛,五角芯片3.3-2.5V   这个有问题,换了。上电开机,亮了,进PE也正常。收工。谢谢阅读!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我是记得,好像A=C   B=D 可以代换了,还有一个H结尾,下次试一试代换了,其实就内部结构不一样,

网友:
华硕这板子通病是VDDA2.5供电,也就是你说的5脚小芯片爱坏。

网友:
这个小芯片爱坏好啊,下次碰到一测一个准!

网友:
华硕这板子小5脚芯片容易坏,我也碰到过几次

网友:
华硕这板子小5脚芯片容易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也修到过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