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代 打电话不送话

楼主(2017-07-18):
苹果6打电话不送话,但是录像正常。证明尾插排线的送话器不送话。
先换个尾插排线,故障依旧
接下来测量阻值。

发现这个无穷大竟然有阻值
此为主送花器偏压1.8v。直通到c1021

用万用表测蜂鸣档两端,,直接短路。二话不说换。

换完后。测试OK。装机。

网友:
电容直接短路啦

网友:
无穷大,又有阻值,是表有问题吗?

网友:
一般都是有阻值变无阻值的,这个有点特殊。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

网友:
电容 短路 了                                          吗

网友:
电容短路,供电被拉低,主送话mic没有工作

网友:
测尾插阻值可以测出来的.以加分修的不错

网友:
本来无穷大的,电容短路了所以有阻值

网友:
我刚刚学习音频部分,你说的是打哪个阻值?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本来这个点阻抗无穷大的,现在不是无穷大了,对吧

网友:
思路清晰 下手准 老司机带我走!!!!!

网友:
路过,学习了,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