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AV02AMB8F1 主板烧电容

楼主(2017-07-18):
老师们看看这个电容能用普通330代替吗?谢谢!PU4烧坏了是不是也会坏电容啊?

后来查到PQ5烧了,换了PQ5,PU4和2个330电容修复!

网友:
这电容完全可以,只是这个点比较霸气而已。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的,但注意好正反极,别接反。

网友:
这个是可以代用的早就试过代用过好多次啦

网友:
现在电容也怎么搞了,还要搞个风枪吹吹!

网友:
大于6V就可以代换的大于6V就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