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40笔记本开机不充电,谁见过?

楼主(2017-07-18):
接修一台HP240笔记本,问题是不充电,把客户打发走后试机发现只要机器亮机的情况下不能充电,不管是在PE下还是在系统下均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机器关机把电源接上就能正常充电也能充满,网上说的把电池取下来放电在装电池开机什么的方法都试过没用,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先试电池   在查电路了

网友:
在不开机的情况下不是能充电吗。 那电池的可能就很小了。我就得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在不开机的情况下不是能充电吗,能充电就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原机充电器有问题,自己的可调电源充电头不带充电功能,因为当时没有这种接口的充电器,所以当时没有试,走了不少弯路到最后换个充电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