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不触发,坏两处

楼主(2017-07-18):
品名:联想ih81m
故障:不触发
修:全板图为:

(1)测pci_e槽的b10脚无待机电压+3VSB,那就先修此。没图纸,下载需要10分,穷!!!!!索性淘宝了。待机来自芯片u33,实图与PDF如下:

得是没有vcc5_sb
(2)追查vcc5_sb的来源为Q60,

测Q60的G,S极都有5V,D极为0V,那就先换此板。如图:

(3)+3Vsb是产生了,依然不触发,于是按时序慢查。当查到PCH_DPWROK时为0V,
追来源,是产生于u40, ,1脚和5脚有3V,3脚和6脚不记得了。那就找个配件来换,结果没找到,心想,那就在4脚和5脚间加个1k电阻吧,从1K加到470k,都不行,那就直连,终于触发了。

客户已取走好几天,建议有配件的兄弟们还是更换吧,把4和5脚想连也不知能否用得久。
(4)最后上个亮机图
这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为了迅维的下载分,多分贴。发贴是为了挣分挣钱!!!

网友:
第二出早就是通病了

网友A:
给你加分了,发贴不易,我以前也不发贴,靠签到,现在签到都没下载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分了,发贴不易,我以前也不发贴,靠签到,现在签到都没下载分了,,,,,

这些时间,每要下载一个东西,我必须要回复好几个贴,累死鸟人的。

网友:
可以的版主

网友B:
思路清楚   方法不错   才没有导致主板报废 加分了    不过图纸不发出来    不理想   都说了要10下载分   你弄便宜点呀好     可以的话发我一个  QQ 728272009

网友C:
Q60是个P沟道管子,G极为低电平的时候,DS导通,才能把ATX5VSB转换成VCC5_SB,重点就应该去查SYS5VSB_OFF这个信号为什么是高电平。我记得这个应该受控于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楚   方法不错   才没有导致主板报废 加分了    不过图纸不发出来    不理想   都说了要10下载分 ...

发重复了,论坛会删吧,加你了,把图纸发给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60是个P沟道管子,G极为低电平的时候,DS导通,才能把ATX5VSB转换成VCC5_SB,重点就应该去查SYS5VSB_OFF这 ...

你是对的,g极要被io拉低,我当时一看到io,心想也折腾不出明堂,就想把ds极直连,后来加了个n管也能出3.3V。女子心细,谢谢指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对的,g极要被io拉低,我当时一看到io,心想也折腾不出明堂,就想把ds极直连,后来加了个n管也能出3. ...

我是个大老爷们

网友:
给你加分,学习了 楼主!发帖不易啊

网友:
4脚阻值正常,拆芯片4/5之间加个2r2电阻,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跟楼主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在技嘉主板上面 也有好多都是这个dpwrok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大门牙都笑出来了,是男的。相信

网友:
也算是新主板维修里的一个突破  谢谢楼主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两个毛病都是硬整啊,q60控制不正常,5脚芯片应该是坏了直接硬整,加个电阻会好一点,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还好楼主比较细心,因为坏两处的主板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收藏了,楼主厉害了,下次来板注意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两个毛病都是硬整啊,q60控制不正常,5脚芯片应该是坏了直接硬整,加个电阻会好一点,不知道 ...

加个电阻是好点,原先加了1K和0.47k后,都是没电压,就一懒,直连了,楼上有兄弟加的是2r2的电阻,下次还是加个电阻保护下吧。不过,+3VSB_DSW也是个低电流的电压,就算出问题,应该也不会格外多烧东西。

网友:
Q60是P沟通,G极居然是高电平,楼主开始也没讲怎么解决的

网友:
求8系列时序图 QQ: 1054738453 可花钱买。重谢

网友F:
我很想知道,DPWROK 这信号没图纸谁有把握修的出来?
wangqini
其实,实际来讲,个人认为,台机修起来不比笔记本简单。台机图纸少,又长期工作在灰尘与潮气中,这样坏的,都需要图纸,没有就跑线,很麻烦的。
详情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很想知道,DPWROK 这信号没图纸谁有把握修的出来?
其实,实际来讲,个人认为,台机修起来不比笔记本简单。台机图纸少,又长期工作在灰尘与潮气中,这样坏的,都需要图纸,没有就跑线,很麻烦的。

网友(2017-10-31):
版主 联想的h81就爱坏那个五角芯片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4803-1-4.html
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个人觉的还是IO坏了,才导致这些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