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ONY 42开机显示一会儿后重影

楼主(2017-07-18):
SONY 42开机显示一会儿后重影,求助思路。不知是屏上电路哪部分故障。大约10分钟左右后出现重影。
求助

网友:
是屏幕的问题吗

网友:
用万用板看看,排除一下故障范围

网友:
测试一下逻辑板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幕有问题吧,要不就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查逻辑板,他的故障面最大其次是那个逻辑板的 通往屏的排线擦擦,不行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重点检查逻辑板,代换逻辑板排线和逻辑板,修好了别忘了与大家分享嘿嘿

网友:
供电电压不稳定吧,热稳定性差。测量一下重影前后供电电压和波形。

网友:
清洁屏线试试,好多都是屏问题多

网友:
屏坏了 遇到过

网友:
已经经过客服确认了 三星屏 通病

网友:
vgh电压没有加到屏幕上就是这样了,等于说vgh断线了

网友:
换一下屏试试...................................................

网友:
建议 用手 摸一下 逻辑板有没有芯片 很烫的

网友:
屏坏,索尼用的三星垃圾屏,遇到几台了

网友(2017-08-17):
都是屏的问题,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查下逻辑板上的重要供电看看

网友:
屏故障。索尼的通病,无解了。。。。。。

网友:
屏问题,有逻辑板的话,上屏线那二个排线,单边试,那边正常那边不正常,试了我可以指导你修复

网友:
不用修了 屏坏了 遇到过

网友:
先进电视的工厂模式,调一调LVDS相关设置。如果不行就换逻辑板。再不行就换主板。都不行的话就只能是屏坏了。

网友:
把怀疑的地方先处理下

网友(2017-09-19):
先尝试更换通用驱动板试试看,如果故障依旧的话那应该就是屏幕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