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平板不充电

楼主(2017-07-18):
请问 可以换充电IC吗  电池   尾差都换了

网友A:
有技术自己换着试试 ,技术过关就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手机平板好多不充电的,换了尾插,也不是电池问题,真不好修

网友:
有件,有工具的话,为什么不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自己换着试试 ,技术过关就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这种换个充电没什么技术了。有工具都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平板好多不充电的,换了尾插,也不是电池问题,真不好修

主要是配件问题,芯片坏了,可能都找不到芯片。

网友:
如果换了电池,换了尾插,确定正常的,那就换个充电芯片试试,前提条件充电芯片的各个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
先确定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没问题的再换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换个充电没什么技术了。有工具都能干,。

尾插针脚还是比较密一点的   注意点不是坏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尾插针脚还是比较密一点的   注意点不是坏事

那是,小心谨慎还是必须的。要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小心谨慎还是必须的。要胆大心细。

小事都做不好大事谁会相信,职业操守了

网友:
都有可能用表挨个测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2017-08-23):
谢分享,楼主真心不错!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
小心谨慎还是必须的。要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