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碰到单CPU的笔记本修复率怎么样?

楼主(2017-07-18):
这段时间碰到好几台单CPU的笔记本,都修不好,大神们对单CPU的笔记本有什么维修心得没有?谢谢!

网友:
最怕CPU坏的,太难做了。CPU价格又高,一个不做不好就亏大了。 基本都是报换板子

网友:
CPU坏的换装机拿走,一个都得4 500还不保好,没有拆机的不搞,风险好大

网友:
CPU成本太高,把其他条件都查完还是不行,就 不修了

网友:
这个一般 直接换板,,,,,,,,,,,,风险太大

网友:
但CPU 是维修概率太低,好麻烦。

网友:
报价高嘛就干嘛

网友A:
遇到这样的建议都是换版吧 换CPU的话风险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样的建议都是换版吧 换CPU的话风险太高

可以后的发展,估计都是单CPU笔记本了。

网友:
单U的机器最怕进水3.3V短路了,直接不用搞的节奏

网友B:
当你的承担的风险大于利润3倍左右的时候你就不愿意搞了

网友:
单CPU的机器 跟用户说修 也搞个换板价 以后都不用修单CPU的板了 修理难混了

网友C:
我这边暂时只有一个办法~直接打包退掉客户自己去买新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暂时只有一个办法~直接打包退掉客户自己去买新鸡器。。

呵呵,不是办法的办法,不过也没有办法。

网友:
换U   换板

网友:
客户承担风险 就换U试试  要不就换板了

网友:
单芯片的 坏了只有换板子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不然怎么办呢 搏一把发回来换??呵呵 没几个人敢赌吧

网友:
u 一短路一半修不好,单u的修复率不高

网友:
只要CPU坏,都是报价换板,能交换的话比换cpu便宜。

网友:
CPU坏基本不修,其它供电还行,大部分是刷BIOS好

网友:
直接换板,免得到时候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你的承担的风险大于利润3倍左右的时候你就不愿意搞了
不要大于3倍了,就大于2倍我都不愿意搞了,再说了你保证你买的U就是好的了

网友:
CPU坏了。客户触不到价格的。。只有扔了。。。。。。。。。。。。。。。有的CPU 几百块钱成本,谁敢买啊。万一是坏的,除非有料版拆CPU还触不到

网友:
不好混咯

网友:
单cpu。。。。心得没有,修复率的确就不高,很多直接短路或者不出控制信号的,然后,就装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