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4030 开机按F1 灰屏问题

楼主(2017-07-18):
如题,这是个同行拿来的机子,换过显卡,EC,CPU,
描述故障是开机按F1灰屏,进PE一样,
这种情况我之前也遇到过也走过弯路,
这种情况是要认原装冲电器, 不能用代用电源,
用原装的DELL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我们只玩真实!!!

网友:
戴尔的电脑就是操蛋   电源很挑.................和苹果一个德行

网友A:
你确定灰屏是适配器的问题?4030修的比较多,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还有这种问题呀  dell挑电源的机器还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问题呀  dell挑电源的机器还是少

遇到几次了次次见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灰屏是适配器的问题?4030修的比较多,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只玩真实,我看论坛有遇到这故障的但是没解决,就发了这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