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70双bios问题请教

楼主(2017-07-18):
手上有个联想c470的联想一体机。。板号CIHASWS1  V1.0    开机电流上到0.75左右 没跳变 。测量主板上各大电感  供电都正常  怀疑是bios有问题  但是 主板上有两个bios  一个 u300  ecbios还有一个u3800  南桥bios  不知道刷双bios有没有什么讲究  还是要两个一起刷才行?  麻烦大神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2个一起刷 干脆......省得去研究要刷哪个

网友:
两个bios备份好 然后刷 刷完不行 刷回原来的bios不会换故障吧

网友:
有BIOS资料的,就把原来的2个BIOS全部用编程器备份,再全部刷新了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先刷南桥的BIOS吧,有电流的还是先刷南桥的!!

网友A:
两个都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刷一下就行了

已经解决了  这个是背光开启有问题  接了几根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  这个是背光开启有问题  接了几根线就好了

背光开启直接飞线更快,习惯了。。。

网友:
这种故障直接刷桥    刷之前先备份

网友(2018-01-06):
楼主把方法说一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