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解决B320 通病

楼主(2017-07-18):
B320通病大家都知道吧,一般需要换芯片才能解决!
由L10 直接连线到 APL5930 背面的Q26上 ! 把芯片拆下就可以
芯片
通病

网友:
你在上传一份图纸就更清楚了学习了

网友:
bios 有没有 上传一份楼主 ,,,,,

网友:
楼主有图纸嘛?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没图纸

网友:
有图纸 或者画个图 更好。 不过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