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10开机白屏,

楼主(2017-07-18):
客户的u310开机白屏,主板以前失过,看板子电路没有问题,换屏测试没有问题,这机子屏线容易坏吗,同行的遇到过吗

网友:
线的概率高,排查下插口和线,原来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白屏要查屏供电,你这是有背光,无图案

网友:
主板屏接口背面有一个电组腐蚀 你看看  飞个3.3的电压就可以了 屏线一般没问题  前几天有碰到一台

网友:
查LEDVDD正常吗,是大白屏还是有光无字

网友:
线的概率高,原来遇到过类似情况,拆开量一下

网友A:
查查屏信号来自哪里,3.3是否齐全。、。。。。。。。

网友:
先排除屏线问题吧,这款机器屏线最容易坏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还真是屏线问题,搞了我好几天

网友:
你换个排线试试不行吗。拆下来看看排线断了没有断啊

网友:
这个要查一下屏接口的电路啦  供电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屏信号来自哪里,3.3是否齐全。、。。。。。。。

齐全,测这信号没问题,发了一根  试试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