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 战神K640E-A29 D1 有时能亮有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8):
这机器不亮的时候电流停在0.14     多试试能偶尔能触发。   无意间吹了下显卡竟然好了, 做完BGA 测试还给客户。没有几天又坏了,这次换个显卡,希望别在出问题。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显卡坏的吧,查一下信号

god

网友:
这次应该不会坏了,但是你散热看搞好没,如果散热没好的话,还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显卡坏的吧,查一下信号

查那里的?   说说你的见解。   指教一下。

网友:
掉电不好搞呀,希望是显卡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