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开机二修机的维修

楼主(2017-07-18):
一台G470不开机,上家没有修好,加电按快关电流0.1-0.2不动了。拆机发现桥已被加焊过了。实际测试发现开机片发给桥信号EC_RSMRST#PBTN_OUT#都给了。桥没有回应SLP_S5#SLP_S4#SLP_S3#信号,典型的桥不开机故障,上家干桥的思路是对的。为什么没好呢,是不是有什么条件没检查到,决定把桥的工作条件仔细查一遍。以便确认问题
首先第一步查待机供电,发现+3VALW   3.3V实际测量只有2.7V.这个电压给ECEC就能正常工作,但桥少了这0.6V就不能工作了,看来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桥不工作,为了验证判断是否正确,直接给PC414并联一个330电容,再测3.3V正常了。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小跑到亮机。到此维修并未结束,要查一下3.3V为什么不足的原因,以绝后患。经检查发现,PR407阻值变大导致的,更换PR407故障排除。
再一次证明搞维修的,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A:
这个电阻阻值多少,上面感觉没有标注啊

网友:
是的,细节决定成败。电感3.3V电压明显偏低,肯定是先修这个地方,自举电路问题很有参考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清晰,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阻值多少,上面感觉没有标注啊

0 欧的吧,图纸有写的,没看到吗

网友:
楼主很细心,前一个估计也就是3板斧。

网友:
果然细节很重要,有同样的G470亮机10分钟左右,就灰屏 显卡换了,怀疑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苹果3.3V只有2.77V,应该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厉害,值得学习。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B:
这机器好多问题,烦死了。BIOS也容易坏

网友:
技术,经验 都挺丰富,2.7V可能上家认为是拉低了吧

网友:
现在修个机子真不容易。。。。修了半天关键收了好多钱

网友:
升压不足导致输出不够?

网友C:
能说说为什么这个电阻变大就会影响3.3v吗

网友:
楼主细心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技术,经验 都挺丰富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细心稳重,学习借鉴下、、、、、、、

网友:
明显待机3V电压不足,不知上家为何干桥

网友:
楼主,你牛,这么难修的你也搞定了,服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的确搞维修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如果说是电阻导致3V偏低,为何你并个电容就好?

网友:
我也想问为什么并联个电容可以正常输出 小白没搞明白

网友:
学习了做维修细节很重要

网友:
老司机66666666

网友:
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这个电阻一般都是不爱坏的,一般都是进水,发潮引起的吧

网友:
楼主真厉害,心还细。。。。。。。。。。。。。。。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太多了 坏的很多。。。

网友:
楼主思路很厉害啊。这个典型的自举不住啊

网友:
修机器不慌不忙,心平气和,专心致志,往往事半功倍,反而效率老高!

网友:
二修机的话就要靠耐心跟细心了 非常好

网友:
看来上家也没有什么技术,条件都不查就上来三板斧

网友:
自举升压电路中的电阻阻值都很小

网友:
厉害,这钱赚的讲道理,3.3V变2.7V只因为PR407上家的钱就变你的了

网友:
不开机大部分是进水短路!不过隔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为什么这个电阻变大就会影响3.3v吗

欧姆定律,回想下以前物理就懂了

网友:
看来修机还是需要细心和耐心的,细心才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6x 7x的机子,常遇到按开机后指示灯亮,电流上不去,就是因为给南桥的3.3V或5V的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3.3v电压偏低·并一个电容好了·呵呵·自举升压脚的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这就是3.3V待机电压不正常,升压电阻阻值变大,一般不触发维修都会先查开机键电压,再查待机供电,这也是上家可能维修方向错了,误以为3.3被EC或南桥拉低,最后没有修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好多问题,烦死了。BIOS也容易坏

我自己用的这个机器从来没坏过   这是为什么咧

网友:
以前开店的时候经常修二修机,还有很多是上家做故障,还不止一处,现在遇到太烂的就直接换板了,钱没赚多赚少是一回事,人不能搞太累。

网友:
恩学习了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你的电路好清晰,会电路就不怕修不好机器

网友D(2020-08-18):
不用开关键怎么开的机?短接哪几个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