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QS 适配器 和 电池同时插大电流

楼主(2017-07-18):
    求分析下电路   这个 PQ31  是起什么作用  去掉 电池  电感  进系统  能 认到电池     MOS 也差不多 全换了     充电IC也换了     PQ31  G级  接个19v   就不会短路了

网友:
明显的保护隔离电路问题,串电压了,PQ31为P管,代换一定要P管代换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查 PQ3  Pq1  PQ31  G级  接个19v是什么意思,是飞线过去19V?

网友:
检测隔离保护俩管子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的关键在插入适配器的时候D/C#为低电平(电池充电),拔掉适配器D/C#为高电平(电池放电)。

网友:
明显的保护隔离电路问题,串电压了,。。。。。。 加电19V直接给电池充电所以大电流

网友A:
PQ1的126脚组成PNP三极管,345脚组成NPN三极管,可以简单理解为PNP三极管低电平导通,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三极管箭头所指为N级,这个也可以和MOS管一样理解为指内为P,指外为N)

PR8和PR1等电阻分压,理论为19V的一半-------9V左右,9V对于PQ30(P-MOS管【箭头指内为P-MOS,箭头指外为N-MOS】的输入端19V,就是低电平了,PQ30就导通了。)

对于PQ1:12脚相当于有个电阻,1脚19V,通过电阻,2脚也为19V,因为PNP,16脚就不导通了,如果2脚不被拉低,可以理解为这时PQ1的126脚组成的三极管没有作用。

2脚如何才不被拉低呢?这就需要D/C#为低电平,345脚组成的NPN管才不被导通去GND,19V顺利到达公共点(VIN,也叫B+)。

反之,D/C#为高电平,PQ3导通(PQ31的4脚就为低电平,PQ31导通,电池开始放电),PQ1的34脚导通,PQ1的2脚为低,PQ1的16脚导通,(因为失去外电,电池放电开始)PQ30的5脚为电池电压(估计10V左右),PQ30的内部二极管作用,PQ30的123脚也有10V左右的电池电压,因为PQ1的16脚导通,PQ30的4脚就有10左右的高电平,PQ30就截止了。

D/C#受控于EC,当ACIN为高时,EC判定外电输入,拉低D/C#,放外电入,关闭PQ31电池放电管,开启充电模式。

当ACIN为低时,EC判定外电丢失,拉高D/C#信号,导通PQ31,开启电池放电模式。

简单分析如此,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
楼主修好了?感觉不好修

网友:
怎么样了,楼主搞定没有,这个故障应该不难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啊

网友:
电池和电源的切换不正常了,形成直通了。。。。

网友:
谢谢 各位 主板修好了     原来是 PQ30短路 直接导通了   日狗了   怪我自己 不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的126脚组成PNP三极管,345脚组成NPN三极管,可以简单理解为PNP三极管低电平导通,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

谢谢  主板  已经修好  PQ30  直接导通了    怪我 不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