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个华菱1.5p空调不制冷,指示灯闪3次长亮重复闪

楼主(2017-07-18):
直接拆掉电脑板,拆了两个温控探头测试阻值都正常有10k左右的值,用嘴哈口气电阻值还是有变化的,说明是好的,现在直接把电脑通电,测试两个温控头有没电压,嘿发现问题了管温的探头两脚没电压,直接跑线路,看哈有个10k的上拉电阻,拆了测试无穷大。嘿嘿,换个上去,通电一试ok。本来准备开始准备换万能板的,嫌接线麻烦。就没换,没想到换了个电阻ok了。

网友:
老哥业务这么广空调都弄了。。。。

网友:
修空调有前途 。必修电脑要抢多了。

网友:
夏天秀空调  价格应该非常可观..

网友A:
我去,空调都能搞了,那不是家电什么的都可以通吃呢。有这个技术还是有不错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空调都能搞了,那不是家电什么的都可以通吃呢。有这个技术还是有不错的哦。

通吃,冰箱也搞,厨房小家电也搞

网友B:
修空调是不是有危险啊,老是看空调爆炸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空调是不是有危险啊,老是看空调爆炸什么的

这个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