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 pro 型号a1278主板进水 开机暗屏

楼主(2017-07-18):
苹果mac pro  型号a1278主板进水 开机暗屏  屏线接口位置   升压芯片条件正常    就是变压不出高压28v  现在是2.4v  看到论坛上有人用普通屏的高压模块  改的升压   有没有给指教下  多谢啊

网友:
一般芯片坏的多..........................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正面的一个D几忘记了,看看那个,在接口的反面。

网友:
我用逻辑班改过高压 挺简单的 论坛有案列  看一下

网友:
你可以先搜一下论坛  好像我记得是有案例的

网友:
已解决  换升压芯片ok   那你

网友:
我的换了没好,真晕,现在不敢大弄了

网友:
用LG的屏改高压了,也没有成功,现在可能要退机了哟

网友:
还是修原机的吧。重点查升压电路进水部分。

网友:
这个基本上都是升压芯片的故障了,更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