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解ID,以及IPAD解ID原理,注意事项。

楼主(2017-07-18):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PAD解ID那些事情。昨天解了个PAD6,就以此例给大家说一下吧。

PAD 解ID首先大家要注意的是拆机问题,不管是PAD几,你要知道排线在哪里。是不是一体屏,这些都要首先
心里要明白的。

先给大家看一下PAD2要注意什么,PAD2内外屏分离的。排线在左下角,所以你知道要注意什么了。左下脚的
触摸屏排线,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左上角一个开机排线音量排线。如下图,

手上没有PAD2的机器,网上找的图。PAD2的排线,翘起来的。只要你用硬的东西一划必断。即使我知道那里有
排线的情况下,我都拆都过。你就知道有多容易断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是原装的屏,它排线位置不
会打胶的, 如果拆过换过,没准打胶的时候就把排线也给打上胶了,如果打上胶了。拆下来好的机率就很小了。
PAD2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右下脚的WIFI天线。这个也是比较容易断的,这个我相信只要拆过点PAD的都知
道。我写出来给不知道的朋友看看,高手略过。PAD2 WIFI排线如下图。

这个地方也是,如果你不避开点它,一划就断了。再者就是上家打胶的时候直接打上胶了,一拆几乎完整拆下
来的机会较小。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小心一点打胶的时候不要打上胶,如果你一次装好了,客户拿走了,也就算
了无所谓了。万一你装好后触摸不好,人你再拆,那你就是坑自己了。所以这点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PAD3和4基本上差不多。也没什么,印像中开机排线是做到里面去了。多了一个HOME键排线。左下角位置,和
PAD2也一样的位置。。WIFI天线都要注意的。

PAD5 要注意哪里呢。家里有个机器,给大家拍个图吧。

排线集中在右下脚,开机排线的位置到无所谓了。我拆的时候基本上从上面拆,然后左边全划开,右边划一半,
下面划一半,然后直接掀 开。
PAD6 注意什么呢,说到今天的主角了,

拆的时候上面有WIFI的天线,与前几代比的话,天线移到顶上去了。两边没有排线,上面上面都得注意。PAD6
打开方式和MINI有点上,从上面往下面掀开。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PAD6是一体屏。就是屏不是可以分离的。
说不可分离也不对。这么说吧,和手机屏是一样的,内屏外屏是用胶粘到一起的。拆机的时候要一起拆下来的。
接下来说说PADMINI。MINI的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先上图吧,家里翻了个MINI2出来。

右下脚。排线。其实没什么,MINI1  MINI2 MINI3要注意多了一根HOME键排线。MINI4要注意一下一体屏,
其实一体屏有它的好处,拆下来再装不怕进灰,也进不去灰。。但是拆的时候注意,割胶的时候不能插的太深
一插的深,屏就爆了。PAD6也是这样,不能插的深,一插深,屏爆了。贵死了的一体屏。搞坏一个屏要赔死了
的。

好的机器拆好了,接下来就是解ID了。解ID能常有三种方法,一种是软解。一种是硬解,硬解又分为两种,一
种是换硬盘改序列号,和种是改机器的型号。

还是先说一下苹果的ID绑定的机制是怎么样工作的吧。苹果服务器识别两个东西,一个是机器型号,一个是序
列号,你激活的时候服务器首先锁定你机器型号,然后再在此型号下查找你的序列号是否已经绑定ID,有没有
认证过。绑定过与否。一但发现有开启查找我的IPHONE,服务器直接激活让你通不过。

我们知道服务器要查的信息是什么就好办了。首先说软解。其实直接去服务器里把你机器的序列号删掉,直接
改成无锁的。这样你就可以顺利的激活了。再说说硬解,通常的方法改一下序列号,服务器再去系统里查找已
绑定的序列号,你改的号不在系统内,服务器查不到,这样你就可以顺利激活了。还有一点就是服务器查到它
数据库里没有你这个号码,他也是让你验证通过的。这个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虽然是苹果出库的每一台机器都
会有序列号的。但是服务器没有验证这一项。服务器应该只是检查你的序列号有没有在他的有锁的序列号内就
行了,不会查到他到底有没有生产过这个产品。所以,我们改序列号的时候可以随便改,只要他服务器内没有
我们改过的号就可以了。

我们通常还会有另一种解ID的方法,网上大家经常会看到拆一下电阻,补一个电阻的。。这种解ID的方法,其
实是改变机器的型号,我们知道服务器首先查到的是机型,确定你的机型后,再在此机型下去查找你的序列号
是否有锁,然后决定是否让你直接验证通过。

原理我们也知道了,接着开干了,这个PAD6本来就是WIFI版本,改版本是改不了了。只好拆硬盘重写序列号了

首先熟悉一下地行,看从哪里下手。硬盘的一圈围着 主CPU,闪存芯片,WIFI芯片。哪一个出问题都烦,搞不
好可 能就搞废了。前几天一个朋友硬盘PAD5拆完硬盘报错4014再搞闪存,结果还是没好。赔机。PAD5的闪存
芯片也是挨着硬盘的。所以大家拆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别钱没赚到,赔了。且这些PAD5 PAD6主板的价格都不
低。少则大几百,多则一千多。扯的有点远了。一圈看一下都不是好惹的。比较了一下,还是WIFI好欺负一点
那好吧。就WIFI的那个脚上开干吧。

首先边上的屏蔽罩切开一个脚,打开点位图看看边上的电容都干吗的,点一下如下图

边上的几个都是同一路,且这一路的滤波电容特别多,看来直接干掉它都不用补了,心里有数了。为什么点一
下点位图,大概了解一下,你要动到的电容电阻都是干什么用的。有用的话你得注意了,要拆下来放好,别等一
下找不到了。PAD6的这个位置三个电容都没多大用,我直接拆扔掉了。没管。
拆几前要把几个关键部位保护一下。胶带贴一下,吹的时候尽量不要往CPU和闪存那边吹。

拆的时候要撑握温度。尽量是融了就拆下来,不要加热时间过久。久了容易爆 CPU和闪存。折下来的时候你注
音看一下,焊点是平平的那种,就是刚好,感觉就是稍微融一点的时候你就把它取下来了。这样取下来了安全。
尽量让板子受热少一点。拆下来立马给主板散热。。接下来你可以选择直接换一个无锁序列硬盘。装上刷机就
OK了。我是去重写一个序列号。具体写什么号呢,大家可能各有各的办法。我的办法是,先查一下原机序列号
然后再原机序列号的基础上随便改改,再查一下,如图。

首先查一下原机,ID是开启的。然后我只改了一个数字,把尾数3改成2,再查一下已经是“无效序列号了”,无
效序列号,证明它的服务器里没有这个号,你知道了,这样就好了。
写完装上硬盘。直接开机,这种直接改序列号的直接可以激活进系统的。不用刷机的。。我这台装好硬盘就直接
开机进系统,顺利激活了。

只改了一个尾数3改成2,就OK了。接下来装机什么的就不写了。大家自己装的时候注意一点就OK了。没什么难
度了。

技术一般,水平有限,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大神略过。

网友:
牛掰 大神啊 学习了。。。

网友A:
很详细,尤其6的一体屏,以后碰到就能用到这些知识

网友:
感谢  楼主分享   值得学习  很好的经验

网友B:
ipad解ID好解,难就在新手拆屏的时候 容易碎,以前刚开始弄这个的时候拆碎过,,

网友C:
你是用什么写的我每次写完都要刷机是为什么

网友:
讲解很详细,目前只解过一个ipad mini2的,一次就过了,运气还可以

网友D:
大神,写得很详细,学习了。刚好手头有一个6要处理,谢谢分享,也谢谢有迅维这么好的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什么写的我每次写完都要刷机是为什么

写底层,改序列号不用刷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ipad解ID好解,难就在新手拆屏的时候 容易碎,以前刚开始弄这个的时候拆碎过,,

干这行的,没办法,谁手上没死过机器啊。我当初PADMINI4不小心当成分离的屏,结果拆的时候插的深了,屏爆了,赔了一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写得很详细,学习了。刚好手头有一个6要处理,谢谢分享,也谢谢有迅维这么好的平台。

6的要注意温度哦。CPU 闪存都在边上。关键板还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尤其6的一体屏,以后碰到就能用到这些知识

一体屏拆的时候小心点。别当成非一体屏拆一般没事,就怕不知道的。当成分离屏拆,就完了。

网友F:
一体屏最烦的是接口了,两个方向扣,极不顺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干这行的,没办法,谁手上没死过机器啊。我当初PADMINI4不小心当成分离的屏,结果拆的时候插的深了,屏爆 ...

这事我也干 过,不过是在air2上,,只是把内外屏给分离了一个小角,后来用风枪吹着给压回去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我也干 过,不过是在air2上,,只是把内外屏给分离了一个小角,后来用风枪吹着给压回去了,哈哈

那还好,没爆,爆了就赔大了。

网友G:
牛X呀  一翻一大车  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H:
写的很通俗易懂,我都看的很清楚,楼主愧为大神。

网友I: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体屏最烦的是接口了,两个方向扣,极不顺手。

是的, 左手打螺丝 。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X呀  一翻一大车  技术还是不错的

的确,所以价格要报高点。不然一不小心挂一个那个心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写的很通俗易懂,我都看的很清楚,楼主愧为大神。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

努力学习,都是小白过来的。很快就老了。

网友:
应该的,写的好的文章就是应该赞。

网友J:
IPAD6还好  不需要解绑WIFI     6以上解ID 就比较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IPAD6还好  不需要解绑WIFI     6以上解ID 就比较难了

一样,反正都拆硬盘了。解绑一下WIFI只是点一下鼠标的事。

网友K:
还没说什么什么机器写ipad 硬盘呢。

网友L:
请问换新硬盘,改下序列号后,不刷机新硬盘里面没有系统啊,怎么可能再激活呢?难道新硬盘里面之前就有系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没说什么什么机器写ipad 硬盘呢。

我用的万隆测试架。。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换新硬盘,改下序列号后,不刷机新硬盘里面没有系统啊,怎么可能再激活呢?难道新硬盘里面之前就有系统 ...

换硬盘必须刷机。我的意思。激活界面的机器,你改完号可以直接激活的。

网友:
很强势,打这么多字辛苦了,感谢分享

网友M:
你是用原来的 硬盘  改下序列号就行了吗    不用买新硬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是用原来的 硬盘  改下序列号就行了吗    不用买新硬盘把?

对的。。直接改一个号,没有换硬盘。

网友(2017-12-15):
可惜11系统和谐了这个方法。。。。。。。。。。。。。。。。。。。。。。。

网友:
现在ipad 5以上,mini2以上都解不了id了,除了ipad 6

网友:
因为还要wifi地址和蓝牙地址,如果弄错了的话就激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