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7-07-18):
很久没有修到Y450这款机器了,通病:一是声卡芯片容易挂掉,跑A2不亮机,开机卡LOGO或有杂音啥的,二是上电掉电,电流0.4左右,供电小板8116供电芯片易坏还有PQ1转换电压容易出问题,三是显卡供电电容(遇到过几次暂定为通病吧)看视频、玩游戏出现花屏死机等故障尝试更换电容。
今日来一台Y450(GT130M 独显)|,上电掉电,拆机直接换供电小板8116,顺利亮机……进系统发现无显卡驱动,系统像是刚装过的,用IT天空驱动包能识别到显卡型号,装完重启仍然不行,设别管理器显示适配器显示视频控制器,直接重装系统,WIN7 32位,装的过程中仍然是IT天空驱动包,装完系统还是老样子,擦,难道显卡有问题?等等,想起来联想Y450有两款独显240的貌似没事,GT130的驱动版本好像存在不兼容,直接下驱动人生修复驱动(或者联想官网下载),这次解决装不上显卡驱动的版本是9.18.13.546,差点就干显卡去了,除了装不上驱动这一现象外,还会出现其他症状,以后大家遇到Y450 GT130M(装XP系统貌似没事)这个显卡的,显卡相关的一些莫名奇妙的故障,先装系统和官网显卡驱动排除软件故障再查显卡硬件。

网友:
我有时换系统再试试,打官网驱动

网友:
现在联想显卡驱动问题多,有的不用官网驱动还会掉电

网友:
排除了系统100%还是显卡问题,就算你能装上

网友:
驱动打不上,先考虑去官网下一个,不要上手就BGA显卡,哈哈哈

网友:
感觉独显驱动打不上,,大多都会觉得显卡挂了,,,楼主很细心

网友:
目前没遇上联想硬件正常装不了驱动的,华硕的遇上两台了,独显有问题,集显也装上不驱动,强行驱动了也不正常。

网友:
现在联想显卡驱动问题多,试过就网卡驱动装不上,其它的都装上了

网友:
先换官网驱动试试。。。不行在干显卡、。、、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学的时候师傅就这么教的。。。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个联想L420重起蓝屏,也是换了显卡不行,后来升级BIOS好了

网友:
刚刚修到这个2台 2台不触发 一个开关板  一个3V5V开启。觉得这个板也是旧了毛病好多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排除法就用上了 不用盲目的去搞显卡

网友:
联想Y450修起来还是比较稳定,显卡问题重做都不会返修

网友:
Y450电路问题也是通病,电源板的问题,大家都基本上知道

网友A:
但是不亮机的时候跑A2,就有好几台都没有搞定,显卡,南桥,北桥全排除了,还是A2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先软后硬.加分鼓励

网友:
通病了  这机器这种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显卡驱动打不上要么显卡工作条件没满足,要么显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不亮机的时候跑A2,就有好几台都没有搞定,显卡,南桥,北桥全排除了,还是A2

查下声卡工作条件,声卡工作不正常会这样

网友(2023-03-17):
显存问题,我遇到很多,还有就是打驱动后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