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8m-k 显示USB超出当前状态

楼主(2017-07-18):
主板显示USB超出当前状态,15秒关机。 量USB接口5V供电正常。 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这个该怎么修呢
主板

网友:
这个应该是822的排阻不好,查一下USB口的电阻!!!

网友:
华硕的这问题通病就是OC的822排阻或电阻问题

网友:
量过了,没有这个882电路。 好像都是连5V

网友:
下个这板点位图,查USBOC电压 ,这是华硕通病

网友:
5楼看来修的多了,都有通病 了

网友:
下载个点位图··差USB OC 信号·············

网友:
找个点位图,查下USB-OC这个信号 看看电压是不是3.1V左右, 有的是822和472的排阻分压的,还有的是8.2K 和4.7K的电阻分压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USB借口那边分压电阻或者排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