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75开机CPU风扇和电源风扇问题

楼主(2017-07-18):
主板P75开机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转一下就停,然后不停循环!拆掉CPU风扇都能正常转动,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首先确认下你的主板是不是支持该cpu,然后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这是明显的缺供电或者缺关键信号,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的,建议送修。

网友:
拔掉内存 看看有无内存报警, 还有 不接CPU 看看供电能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