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宏基4535G开机1分钟掉电

楼主(2017-07-18):
昨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宏基4535G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是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直接就屏幕就黑了,再次开机开不开,过几分钟再开可以开机,之后还会掉电,询问客户故障原因,得知是客户不小心摔坏的,到这里就需要拆机了,拆开发现主板变形,散热铜管变形特严重,测试铜管已坏,更换一套新的铜管,装上机器测试,开机测试10分钟左右出现新故障,电脑花屏显示不正常,由于这台机器是摔坏的,出现连带故障也是正常的,由此推测基本上就是显卡的问题,再次拆机,拆出主板,上BGA拆掉显卡,发现板子上掉了两个点,飞线,上漆绿漆固化后,把值好的显卡芯片焊好,从新装好开机测试,点了一天,一切正常。
一点维修经历,多多关照

网友:
谢谢楼主  虽然没有配图片   但也写的非常认真了,

网友:
谢谢楼主  虽然没有配图片   但也写的非常认真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可以可以!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不错了   要是我  就心态炸了  这种摔过的机器我一般直接不修的

网友:
楼主写的蛮好  很认真的维修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通过现象看得出是显卡问题了吧,还是用万能表来测试发现问题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把独显关了,直接用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