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上电0.260不亮

楼主(2017-07-18):
裸板上电,其他电压全出,没有CPU供电,查工作条件 ,+5VS偏低
查U38第4脚为0V, R646电阻B+腐蚀断线,换150K电阻,刮焊盘飞线,上电亮机OK.

网友:
思路清晰 可以

网友A:
恭喜你  几百块又到手了   哈哈

网友:
楼主查的很仔细啊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钱又到手了 哈  很好 学习了 钱又到手了

网友:
厉害啊   学习到了   不过思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部分断线,导致了U38的G级控制信号不正常。

网友:
思路不错。学到了。 收藏了,这种机器来钱 痛快

网友:
现在有一台G480的 也是电流一样 CPU坏了 主板没有腐蚀  5V电压有点偏高 不知道影响不

网友:
还是电阻坏了   进水了电阻腐蚀了

网友:
这个好像很常见。。。。。。。。。。

网友:
这就是月饼老师讲的倒推,逆向思维。

网友:
联想G490 一般都是大短路多,,楼主技术比较好的也比较细心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5V   转5v    前几天搞戴尔修好差适配器有问题   烧了一片5V   全部短了    最后电压秀出来U也挂了  半载的蛋疼

网友:
挺好的思路!!!!!!!!!进水了么???

网友:
哇 厉害了 判断问题很精确

网友:
看电流,就知道缺少供电,捡钱节奏

网友:
思路不错,具体维修过程不知道是怎么的。。。。。。。。。。。。

网友:
感觉还是以前仁宝代工的好修 现在的机子没那么好修了

网友:
楼主牛人呀。修这种现象 比较快

网友:
思路清晰 条理通顺 手到钱来 美滋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进水机看就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 几百块又到手了 哈哈
几百块。。应该没有把。。。。。。。。。。。。。。。。。。。。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是清晰啊 学习到了 666

网友:
被楼主轻易秒杀了 。

网友:
啊啊啊啊 可以啊楼主思路清晰啊 66666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判断问题很精确 学习学习 多累计经验

网友:
一下就怀疑这个芯片,高手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