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装系统

楼主(2017-07-18):
电脑装系统进pe 选win8进去能看到硬盘  选winpe 进去看不到硬盘怎么办?

网友:
winpe不行就进win8,选win8进去也可以安装系统吧

网友:
PE版本太低是认不到硬盘的,用WIN8PE直接对硬盘操作就可以

网友:
选win8进去做系统啊 有什么毛病。。。

网友:
如果是GPT格式,要用UEFI启动才能看到

网友:
确定硬盘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会吧,你进的精简版的PE有可能看不到哟!!!要进WIN8PE才可以的滴~~~~~~

网友:
···· 做一个启动盘  开机启动  选择要装的系统

网友:
多半是PE的问题,楼主可以换个PE试试,

网友:
用U盘启动盘啊!一般都可以进去,其他的进不去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E版本太低是认不到硬盘的,用WIN8PE直接对硬盘操作就可以

网友:
换个PE,不行的话就是配置不支持

网友:
正常,winpe有的不支持那种硬盘格式,所以显示不出来

网友:
系统版本低或者是硬盘的模式不对。

网友:
winpe有的不支持那种硬盘格式,

网友:
用WIN8PE没什么毛病,直接装就行了。。

网友:
你不会选择进w8 pe吗............................................

网友:
pe你选择win7  .8 不行吗、和硬件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