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usb3不触发一例维修

楼主(2017-07-18):
序言:天不停地修啊修。。。想发贴子赚点下载积分,却很难抽出时间来发贴子,今天来了点兴致,先发个处女贴吧,省得饼哥说我们这种只看贴,不发贴的。好了,闲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今天客户拿来一张主板!说是开机没反应!我拿到上电确实不触发!没办法。按时序修呗,先测跳针脚3.31V正常,再测pcie-e的B10脚也有3.3V电压(其实有诊断卡的看3VSB灯就可以了,但前些天,我的诊断卡插在另一位客户的主机上了,忘记拿出来了),接着测RSMRST!我习惯找图纸,方便测呗。(其实也可以不用找图纸,因为只要测IO的116脚也行),只有1.56V。看到这个电压,我心里一下暗喜了。正常不应该是3.3V左右的吗?感觉一定是什么把3.3V拉低了,继续查图纸,原来这个RSMRST是5VDUAL经Q92转为3VDUAL上拉的。同时RSMRST由Q100的三极管和Q99的场管控制。在Q99的D极测也是1.55V,感觉应该是Q99或者Q100中某个管有问题,于是我就上热风枪,拆了Q99,再测3.3V电压回来了。上电可以触发了。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
自己先占一楼,这样的我都是让客人将就用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以后碰到就可以用了!

网友:
RSMRST信号低引起的不触发,楼主也够细心了。技嘉的一般都没有丝印的。

网友:
看你   分不多   给你  多加几分!                   论坛  有时候图片  就是传不上!

网友:
RSMRST电压低,引起不触发,拆掉场管就行了

网友:
这个拆掉也太直接了,不能装个上去吗?

网友:
应该是q99坏了漏电了这个管子个人感觉不补也没有多大影响,在加个图片就好了不然像编的

网友:
RSMRST电压低,引起不触发多数是被三脚管子拉低了

网友:
RSMRST电压低引起的不触发,拆掉Q99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 问题解决了就行

网友A:
LZ,.台式机线路挺不错,在我们这修个主板10元,已经阻止我们对技术的追求了

网友:
很实用的办法,多谢楼主,

网友:
以后学会上图,大家都要支持你,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台式机线路挺不错,在我们这修个主板10元,已经阻止我们对技术的追求了

我去!层主你们那点的啊!价格都跌倒10块大洋了?那还修个毛线啊!现在出去吃碗面都要10个大洋!

网友:
技术给力

网友:
哎,为什么你们碰到的都是这么简单的,我碰到的都是疑难杂症,几乎都是桥

网友:
你没有权限,要实名认证之后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