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分析一波 宏碁4810T 不触发

楼主(2017-07-18):
机器型号:宏碁4810T   拆机主板型号:       起初故障公共点短路,保护隔离D21被烧 。   清洗之后 打电压 保护隔离已经过了,这个2极管  不上也可以的!  但是按开关不触发      3   5  出来了  !但是 SW1开关1-3脚没有电压,   追查EJECT_BTN 这个信号 ,来源于EC 773L  发出来的

经测试3D3V_S0这个电压没有转出来。   于是追查 受控于RUN_POWER_ON    实测0V。继续追查     这里完全没有看懂,求大神指点一二。Q20  是个P沟道  低电压导通  , G极实测19V   所以电压没有转换过去。  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不是受控于PM_SLP_S3#    求指点 。一般机器PM_SLP_S3#这个都是按开关桥才发出来吧。

网友A:
按上电时序来,主查773L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上电时序来,主查773L工作条件

这个图纸没有带时序。。。。然后773L 主供电  复位都有  基本条件都有。

网友B:
图纸不是这样分析的,你这是明显不懂时序,你查的那个开关不是进EC的开机信号,KBC_PWRBTN#才是进EC的开机信号,PM_PWRBTN#是EC发给桥的开机信号……。

来迅维学个初级班,也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就差高人指点,建议学习我们的笔记本远程。

网友C:
开关到EC的信号名称是:KBC_PWRBTN#

网友:
你那个EJECT_BTN是什么开关?光驱弹出开关?

网友D:
很明显  你的开关找错了。而且S0电压必须开机才会有的   你就换个思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是这样分析的,你这是明显不懂时序,你查的那个开关不是进EC的开机信号,KBC_PWRBTN#才是进EC的开机 ...

呜呜 。。。。好像真的是开关问题。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到EC的信号名称是:KBC_PWRBTN#

拉闸。。。。真的是开关问题。。。基础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  你的开关找错了。而且S0电压必须开机才会有的   你就换个思路吧

恩。感谢  已经好了  就是开关搞错了。。。。。。

网友:
学习了加深认识,谢大家的无私分享,

网友E:
哥哥   一开始思路就错了
啊啊啊

网友:
找开关是结合实物和图纸一起,这样修起来快,一看楼主就是没有什么经验,按键开关正常都有3.3V电压,这个电压一般都接到EC的,

网友:
理论不过关哦 楼主

网友:
SLP信号一般都是开机才会出来的呀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哥   一开始思路就错了
啊啊啊

原谅我    我自己都醉了

网友:
修好问题再分析分析原因 慢慢学习慢慢进步

网友:
我怎么觉得你找错开关了呢,S0是按下开关后出的 这个一般是S5电给的啊

网友:
s0电应该应该要触发之后才有,看看ec的条件吧,不行把思路重新理一遍,看看是不是漏了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