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430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7-18):
联想L430   开机屏亮 然后掉电   再开机屏亮继续掉电

换CPU  换内存   BIOS放电  故障依旧 、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先查CPU扇热片是负压紧,在裸板慢慢测

网友:
温控查了没?

网友A:
掉电都按开关还能不能开机啊,温度,供电不良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B:
                                         键盘也有可能   我遇到过几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键盘也有可能   我遇到过几次

键盘有进水痕迹  但是没有键盘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都按开关还能不能开机啊,温度,供电不良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啊

屏亮掉电   再开还能开     键盘重启等于关机

网友D:
楼主你这是裸板测试的吗!亮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是裸板测试的吗!亮机掉电

是的     开关键在键盘上     无法测试键盘好坏    键盘有进水痕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键盘有进水痕迹  但是没有键盘试机

可以直接短接开关啊   16脚还是几脚给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短接开关啊   16脚还是几脚给忘了

已经确定不是键盘的事  刚调了块新键盘  故障依旧

网友:
先裸板触发,不要接开关,什么都不要接。 还是一样就看温控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   是DCIN 隔离管子发热保护   换了之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