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5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18):
简单测量一下,无短路。没有3V 5V,后极无短路,先下载个BIOS,刷了无果 还是没有3v 5v 。 测待机芯片,15脚主供电正常   第6脚是一个电阻连接过去的,一端3.3V  另一端0.6V   直接拉过去,3V5V 出来了   按下开关 开机了,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就把原来的BIOS 还原,原来的BIOS居然不开机 ,就把后下载的刷进去  就可以了   图上镊子指的那个电阻  直接拉过去的      BIOS也给你们

网友:
现在高度集成的结果发现,bios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语言表达能力欠佳呀,哈哈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好多的...............

网友:
bios的问题越来越多了,以后的机器都不好修了。不过楼主这个居然bios也是坏了。。

网友:
看来这一招鲜,是不能吃遍天下的,还得有功底

网友:
这个电阻是干神马的,有点云里雾里的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这么小的元器件都能发现它的问题

网友:
双问题的机子很容易就跑远了,无待机也就是查待机芯片主要引脚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