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31211t不开机求思路

楼主(2017-07-18):
sony pcg-31211t不开机求思路,无待机电流,开机键有3.3V,不触发,待机无3.3v和5V,请问同行这机是开机后有3V的还是待机就有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版号是多少啊 找个图纸研究一下啊 这个不好说 平时修的少

网友:
开关上面有3/5V那应该是按下开关以后才会出来待机3/5V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没有

网友:
不会没有图纸吧 可以看看待机芯片的PDF呀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虚焊,去年碰到过,插电一下有0。01A闪一下就没有了,后来BGA加热桥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