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0pc一体机

楼主(2017-07-18):
惠普板号APP80-NI开机电流跑到1.9A不显示,大小写灯能亮。用风抢热显卡不亮,因为显卡太汤搞短路烧坏了,叫小弟拆显卡出来结果把显卡旁边的电阻搞掉了。在论坛找不到点位图纸,淘宝也没有。换个显卡上去后跟之前来的故障电流一样。无从下手的时候我想起同行也有一台一样的电脑拆出来对照恢复后开机神奇的亮了。真的感谢同行有一样的机
不然这电脑肯定要废了。

网友A:
此贴真正用意何在,一没说清处理方法,二没还是没有说清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贴真正用意何在,一没说清处理方法,二没还是没有说清处理方法

意义何在?这种话你都问的出来 问题往往是重这种细节里看出来 这是在告诉你 修机器的时候要细心 不要胡搞一通 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