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刷机报错9 维修经验 分享

楼主(2017-07-18):
刷机报错9  CPU断线 或硬盘
说一下 流程 跟师傅学的
1 取下主板 查看  屏线的螺丝柱 里面是否被螺丝打坏   打坏了 就会引进CPU工作不正常 cpu的线路在里面
                           这几个螺丝柱 一般都需要 检查       现在苹果手机换屏也比较多  有的人不注意就会打坏
2 看是硬盘的问题

3 在考虑 是CPU的问题   先易后难

只说说 经验   细节不足  体谅一下。

大神门过路一下

网友:
发现很多5S螺丝柱下容易断线,这应该都是很多人不了解,上螺丝上穿了导致。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很多,一用力就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