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特5000E 升级到5000完全可以通用

楼主(2017-07-18):
    5000E 和5000的硬件和算法是一样的,已经升级到5000

网友:
怎么升级

网友A:
这样升级  只是刷个固件就行了吗

网友:
可惜我用的是500P,不知能不能升级~~~~用了8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升级  只是刷个固件就行了吗

软升级 不用动机器。改程序,改软件配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