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5V短路提示

楼主(2017-07-18):
大神们帮我看一下,这个5V短路提示线路图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小白谢过啦!

网友A:
想法不错,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你考虑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你考虑过吗

准备做实物测试一下!!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合不合理想!!

网友:
看不懂,那个LED灯怎么亮的,电流往哪里走,测量短路要这么麻烦吗,万用表就可以了,你这个电路即使能检测是不是短路,也没什么用,要知道哪里短路的是王道

网友:
加个蜂鸣器,能够报警,就会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