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分不够再发贴一C21R3一体机的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18):
前言>>>>>>从记录里找出来的,我想了想这个应该是一年以前修的,至今没返修,那就可以确定是这个引起,并且修好了
(ps,我需要GA-B75M-HD3的图纸,弄分,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这玩呢,修个板半天)
>>>>>>正文>>>>>>>>>>>>>>>>
情况介绍:
这个一体机同行拿说什么,会蓝屏死机,重启,然后又会掉电。这些。
拿来一看,有6月5号的标,二十几天前修过。
我想起来了,那次,拿过来说,开不起,会掉电,那时我一开确实掉电,然后我按了一下面板上的键,屏开关的那个。
然后就可以了。这之后,我多次测试都没问题。
以为就是这个问题,就收了他的钱。
这次拿来,我第一次,可以开机,显示WIN8 那个圈圈了,然后掉电了。
这之后,再也开不起来了,有时候跑0.8掉电,有时候0.5掉电,有时候0.1掉电,有时候干脆不触发了。
要拔插一下电源才又可以触发,但依旧掉电。
试到最后,完全不触发了,拔插电源也不触发了,情况就是这样。

维修过程:
按不触发来修,测开关到主板有高低高,直接测D19 DNBSWON# 两头都有电压,都有拉低,证明桥收到高低高信号,如果只有一头有,桥那头没有。
可测S5_ON15V这个有没有开启,这个是S5_PWR_ON控制的,一般EC收到高低高,就会先发出这个信号。
开启1.2VS待机电压(桥触发条件之一),开启3VPCU->3v_s5转换管,这样桥工作条件满足,给EC发出时钟。
EC再发出SUSON这个信号,转换得到sus_on15这个信号,开启5VSUS,3VSUS桥供电,桥再发SUSC,SUSB给EC,EC再发MAINON开启各大供电。就这样。
现在我测得的是EC没有发出SUSON,EC的条件量了一下,都正常。(除了桥发给EC的时钟没测,懒得测找位置)
刷了EC BIOS ,SB BIOS也一样。
这样,我直接测桥1.1V_ALW待机,这个看图纸时序是在SUSON之前,发现没有。
再测开启也没有,这个待机芯片是RT8202A,测开启没有,按一下触发后开启有了,但1.1V还是不出。
明朗了,就是这样里的问题,等等这个芯片怎么这么熟悉。
一看,是华硕的那个通病,DJ开头的芯片,这还用说了,我测OC 10K 电阻只有7.2K,而测内存那里的人9.2K。
我用手摸一下这芯片,可以触发了。
后面怎么试都可以触发了,再次确定。
将OC 换成10K电阻,为了保险,将RT8202A加焊一遍,然后再将滤波电容也更换了,OK,测机正常。

总结:这就是不稳定的故障,时好时好。

网友:
ga-b75m-hd3这个板一分钟就修好了有图纸,挣积分下图纸花了时间多。板子目前拷机正常。
看来平时,没事的时候,要多回复帖子,别等了分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
维修思路值得学习,技术不错啊不过要配上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A:
现在发帖都要求图文并茂 分大家现在都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帖都要求图文并茂 分大家现在都不够用

现在加分还不会扣自己的分。以后就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