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2D改装(快客861D)

楼主(2017-07-18):
不废话了下面开始改!

取下风枪头,可以看到出风口有块铁皮!

把铁皮剪掉!

效果图!

风开到最小,温度开到最大!(风大了容易把其他原件吹跑)

现在赶紧拿块废板试一下,是不是取电容,电感……速度快多啦!

小电容,电阻保持3~4秒拿下!

网友:
怎么图片都不见了?再发一贴图片的帖子!

网友A:
那个小铁皮拿掉了吹出来的风就不均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铁皮拿掉了吹出来的风就不均匀了。

我用小口抢头,就拆小芯片和电容电阻,尤其是拆CPU周围的!的确比之前快的多了!

网友:
图尼?图怎么没有?字数不够。。。。。。。。

网友:
图等一下发后续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个旋转风档板拆掉,不如直接买个不是旋转风的,价格还低点

网友:
刚好路过‘感谢大神分享’发出来都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