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M 的显卡型号

楼主(2017-07-18):
    联想G50-75M   板号  NM-A291  1.0     CPU A10   求显卡型号,显卡拆了看不清数字

补充内容 (2017-7-19 20:33):
显卡是AMD,发热量大,最后决定不修了,直接改集显了,以为之前不开机,南桥修好,又显卡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推荐你一个方法  去官网看看这个本子的配置  找到显卡在来查显卡型号

网友:
直接去网上搜啊 根据官网的资料来看

网友A:
这款配置的是AMD A卡 找到这款的图纸这行的,应该有标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配置的是AMD A卡 找到这款的图纸这行的,应该有标型号的

如果可以看到,我也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B:
MADE IN TAIWAN T4Y177.00
216-0856040
哥们你看下你这个机器·内存边上的电感 PL8 待机的时候有电没·
我这个机器这位置进水了·出来一个1.2V··待机就有·没图纸·这个应该是内存供电吧·开机之后才有的吧·
你看眼你的机器·待机除了3.5`有这个1.2V的PL8电没·

网友:
找个图纸 对下吧  这种东西 搞错了  划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DE IN TAIWAN T4Y177.00
216-0856040
哥们你看下你这个机器·内存边上的电感 PL8 待机的时候有电没·
...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lv0Ke5 密码:qg2y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lv0Ke5 密码:qg2y

图纸·下完了··PL8 是PU10·出来的点哦·这个·管子脚位没看明白·哈哈·不是一圈的引脚·下面·焊盘似的引脚·外面有6个脚位·焊盘上4个脚位吧·大约哦·我这个机器是·进水的·待机就有PL8·1.1供电·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哦·

网友:
图纸的S·供电·没看懂·哈哈··白学了·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D:
去淘宝查高清图片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淘宝查高清图片看下。。。。。。。。。。。。。。。。。。

看啥高清图啊··有图纸··不知道这个1.1V·是不是待机就有的·